楼主(2024-03-26):
当一个动作在运行过程中出现故障或者需要复位时,可以用急停功能。按下急停将所有的动
作全部断开,恢复到初始状态。再次启动时能够正常运行。
【控制要求】
有两条流水灯动作,用一个总启动开关X0控制:1号动作是a、b、c、d灯;2号动作是e、f、g、h灯。
按下总开关(带锁开关,按下键信号一直保持),1号动作开始动作:a、b灯同时
点亮,延时2s然后a灯熄灭,延时1s,c灯点亮,延时2s,接着是a,d灯点亮并延时1s,
然后a、b、c、d灯按顺序依次熄灭,每个灯熄灭都会延时1s。在1号动作的c灯点亮的
同时2号动作开始动作:e灯点亮,延时1s接着是f、g、h灯同时点亮,并延时2s,再按
着e、f、g、h的顺序依次熄灭且每次熄灭保持1s。启动信号只有一次信号,等所有动
作运行完成一次之后,程序自动跳回到第一个动作,又开始循环运行,共计数10次,
10次后程序动作停止
动作停止,就是当启动信号断开时,程序会运行完当前的动作,回到初始条件时
停止运行,等待启动信号。
设置急停键,按下急停开关,使动作复位,所有输出全部断开。
【动作分析】
按下总开关,为一个等待输入的指令信号,总开关就是一个启动信号,也就是整
个动作中的启动设置。动作分为两条线路,我们将1号动作作为主路线,2号线作为分
支线。“在1号动作的c灯点亮的同时2号线开始动作”,需要注意的是从c灯点亮开
始,2号动作是与1号动作同时运行,这里就需要借助PLC的辅助标志将两条动作的动
作连接起来。
【控制流程图】
按照动作分析,每一个动作就是一个指令,每个指令用流程图的方式连接起来。

【修改别名】
在软件别名处,对动作需要用到的端口进行别名修改:

输入端别名修改:X0:按键开关。

输出端别名修改:Y0:a灯、Y1:b灯、Y2:c灯、Y3:d灯、Y4:e灯、Y5:f
灯、Y6:g灯、Y7:h灯。

辅助标志别名修改:M0:2号动作标志。

【程序编辑】
两条线分别用两个环编辑,在时序环0中编辑1号动作,作为主程序动作;在时序环1中
编辑2号动作,作为分支线,在时序环2中编辑急停程序。
时序环0 :根据流程图按顺序动作编辑1号动作,当程序运行到触发c灯(Y2)点亮时,
添加触发辅助指令,触发M0通,这时2号动作开始运行,1号动作继续运行。
1号动作程序全部完成之后,要等待2号动作程序完成,然后计数一次进
入循环,所以在添加等待辅助M0断后,再添加一条计数跳转指令,计数后跳回
到本环的第0帧,再次循环运行(计数10次之后,程序会自动停止运行)。

时序环1:根据流程图编辑2号动作程序,2号动作开始的启动标志是M0通,在第0帧添加
指令“等待辅助”,等待M0通,2号动作开始运行,运行完成,再添加“触发辅助”指令,
触发M0断,断开2号动作的启动信号。

时序环2:设置急停程序。急停开关就是添加一个等待输入,然后用帧环控制指令控制时
序环0和时序环1为停止状态(不能控制时序环2为停止状态,也就是急停的程序所在环,如果
停止了急停程序环,急停动作就不会奏效。);再触发用到的所有的辅助标志和输出端口为
断状态;再用帧环跳转指令将用到的时序环0和时序环1的动作跳转到时序环0的第0帧和时序
环1的第0帧(起到复位的作用);等待急停开关断开之后,将时序环0和时序环1恢复成运行
状态(这样再次给入启动信号后,程序会再次运行)。

【程序调试】
当所有的程序编辑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将程序通过串口下发至PLC中,程序调
试有几种方式。
1、可以在编程软件上进行程序调试,在菜单栏中的调试框中,打开“在线调试环”
,选择下发程序的端口,即可在线调试。
2、可在触摸屏软件上实现在线模拟,进行程序调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