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26):
最近一个项目需要,西门子1200-1241连接4台ABB变频器ACS510,网上查了各种资料,程序编写后通讯不上,第一次接触变频器,不知道如何下手,那位大神指导下,或者给小弟提供一下示例,跪谢

网友A:
关注启停指令给入模式设定,还有频率给入模式设定

网友B:
ABB的你得问厂家,他们的很特殊的。。

网友C:
有一种不用编写程序的方案,配置参数后根据状态文字信息调试就好了,附件中有图文案例:

网友D:
直接用modbus通讯就可以啊!

网友E:
老生常谈了。

调不通,你就分开调。

1,确定从站地址以及类型(类型或者超范围会报错的,以为是通讯不上)

2,搞一条USB_RS485的线,然后发送代码去尝试读写从站的变量。看看能否正常,确定OK。

3,电脑能够通过RS485去和从站通讯,再次看看PLC发送内容是否有错,如果有多条,建议只留一个变量的读或者写。

4,如果还有异常,USB_RS485线可以并联上去,串口助手监控一下,PLC触发一次,看看发送的内容是否正确。

一一排除,我就不信还不通~~

5.绝招。自己搞不定,花钱找人搞,比如我。

网友F:
没有国产的plc方便
只能轮询读写。

网友G(2024-07-30):
通讯是麻烦,但是modbus不是不能用,有时候就是断线,跟工作状态有关,换了通讯线之后就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