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27):
【控制流程图】
给一个启动信号,控制输出Y0通,1s后,Y1通,1s后Y0和Y1同时断开。
要求设置暂停键,按下暂停键时,动作停止,输出全部断开,松开暂停
键后,动作从暂停处继续运行。

【端口说明】
1、输入端别名

【程序编辑】
1、主程序:在时序0环编辑,按下启动按键-添加“等待输入X1通”指令,
Y0通-添加“触发输出Y0通”,保持1s-添加“延时等待”指令,延时1s,接着触
发Y1通-添加“触发输出Y1通”,保持1s-添加“延时等待”指令。延时1s,最后
Y0和Y1断开-添加“触发输出”指令(多端口模式:Y0-Y1断)。

2、暂停程序:在时序1环编辑。
暂停时:按下暂停键-添加“等待输入X0通”指令,暂停后,整个动作停
止-添加“帧环控制”指令,控制主程序0环停止,然后添加“触发输出-Y0和Y1
存入”指令,将每个输出的当前状态存入PLC中(多端口模式:用PLC的存入功
能,将输出端的状态存入),再断开所有的输出-添加“触发输出Y0和Y1断”
(多端口模式:Y0-Y1断);
恢复时:松开暂停键-添加:“等待输入X0断”指令,然后添加“触发输
出-Y0和Y1取出”指令,将每个输出的当前状态取出(多端口模式:用PLC的取
出功能),然后再将主程序动作回复运行状态-添加“帧环控制”指令,控制
主程序0环停止。

以上设置就可以实现动作在运行过程中,按下暂停键,输出断开,松开暂停键,程序从暂
停处继续运行。针对于升级版的简思PLC,均可实现多端口触发动作,以及输出状态的存入与
取出功能。

网友A:
就这个编程方式来看,即不如图形方式编程简单,又不如传统方式灵活,鸡肋啊,如果不改变编程方式,和论坛大概20年前讨论的类似产品一样,属于工业垃圾。

网友B:
你三个帖子都是文字说明一大堆,是否讲明白?
直接上程序可能更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三个帖子都是文字说明一大堆,是否讲明白?
直接上程序可能更简单

大哥,人家上面表格里的就是程序啊,这叫表格式编程啊,想当年论坛里的那个微PLC(实际连智能继电器都不如)的讨论你应该在阿。

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三个帖子都是文字说明一大堆,是否讲明白?
直接上程序可能更简单

大哥,人家上面表格里的就是程序啊,这叫表格式编程啊,想当年论坛里的那个微PLC(实际连智能继电器都不如)的讨论你应该在阿。

唉~~~~~~~~

看着好累,就问一句“停止”问题处理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三个帖子都是文字说明一大堆,是否讲明白?
直接上程序可能更简单

大哥,人家上面表格里的就是程序啊,这叫表格式编程啊,想当年论坛里的那个微PLC(实际连智能继电器都不如)的讨论你应该在阿。

唉~~~~~~~~

看着好累,就问一句“停止”问题处理了吗?

为啥你觉得有启动就一定要停止啊表情人家发帖就根本不考虑停止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好吧,没有就没有,急啥
但愿现实工作中不拉抽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问题,排版没有排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的想法是使用中文来进行编程,中文都能看得明白,像梯形图那些编程方式对于初学者来说还是有点困难的,所以我们采取这种编程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篇帖子主要是讲解暂停程序,按下暂停键后把输出状态进行存入和取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的想法是使用中文来进行编程,中文都能看得明白,像梯形图那些编程方式对于初学者来说还是有点困难的,所以我们采取这种编程方式

我觉得可以搞一下用户用自然语言来编程,这样这个产品就有卖点了,否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呀,中文不也是自然语言吗,不过我们当然也会继续改进的,谢谢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