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这两款电眼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3-27):
在线求助:请问这两款电眼有什么区别,有知道的师傅麻烦指点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无源干触点??

网友B:
你自己看看呢

楼主:
谢谢两位师傅

网友C:
左边的是新产品?or 假货
也可能是定制品~看看找几家真代理查一下

网友D:
输出结构差异

网友E:
接线不一样,其中一个要接两路电源

网友F:
左边的假货占比大,说明上并没有此型号的说明。

网友G:
主要左边是有源接线右边是有源接线,如果要求高点建议选择左边有源接线
1 活跃性: 有源触点具有主动性,能够主动提供或接收电信号;无源触点是被动的,只能传递或切换电信号。
2 信号增益:有源触点可以通过内部的电路或电源放大、调节、转换电信号的幅度和能量,从而改变信号特性;
无源触点无法改变信号的幅度或能量,仅能进行传输或切换。1

网友H:
电眼是个什么鬼

网友I:
一个npn,一个继电器干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