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27):
KEYWORD:MODBUSTCP MODBUSRTU 485 协议转换器
客户想通过以太网的方式读取现场485仪表的数据
同时还有2个网口设备需要连到同一个网络中
方案:硬件选用大连德嘉的ModbusTCP/RTU-四口转换器,用于将带有ModbusRTU协议的485仪表转成ModbusTCP协议,与上位机连接通讯。
同时由于该转换器本身自带4个网口,剩余的网口可以用于连接其他网口设备,起到普通交换机的作用。

网友A:
modbusTCP协议有没有CRC校验?

网友B:
他支持modbus rtu就有crc校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的呀 标准的ModbusRTU都有这个CRC校验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支持

网友A:
我说modbusTCP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说modbusTCP呀

楼主:
以实例介绍Modbus TCP/Modbus RTU协议转换器连接空调控制面板,此篇文章演示用上位机ModScan测试仿真软件连接。
所用设备如下:

1、德嘉Modbus TCP/Modbus RTU协议转换器,型号:四口
2、海林空调控制面板,型号:HL8102DN
3、正泰控制变压器(220V转24V AC),型号:NDK-50
4、上位机(ModScan32仿真软件)

一、硬件连接图示如下:
二、参数设置如下:

海林空调控制面板参数为:9600,n,,1;站号地址:1

三、Modbus TCP/Modbus RTU协议转换器参数设置如下图:
(1)Modbus TCP/Modbus RTU协议转换器IP
(2)转换器Modbus RTU设置
(3)ModbusRTU从站模式设置:
一共两种模式可供用户选择,默认为通过Slave ID来对应从站号设置,这种一般上位机选择多一些;另一种方式是通过从站地址由ModbusTCP起始地址决定的,从站个数是可选的(1个、7个、66个)
四、上位机ModScan32仿真软件设置如下图:

(1)首先先建立一个连接,IP地址为Modbus TCP/Modbus RTU协议转换器IP,端口号:502
(2)读到如下寄存器地址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