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地址的疑问

楼主(2024-03-27):
今天用SCADA做了一个实验M0.0到M0.7点动按钮,当按下M0.7时,M0.0-M0.6都同时按下了不知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用SCADA做了一个实验M0.0到M0.7点动按钮,当按下M0.7时,M0.0-M0.6都同时按下了不知为什么

1、天知道你怎么弄的。
2、如果1对1的按,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我预计你的SCADA链接的地址MW,然后大小尾存储没有分清。

网友B:
你scada怎么做的通讯, 或者你直接引起了scada的变化.
经过PLC又做了什么?

网友C:
没图没真相,这个不好分析

网友D:
贴道符试试,或者把程序发上来

网友E:
我们也见识见识,学习以下看看是什么妖?

网友F:
程序问题吧。

网友G:
有没有知道为什么1+1=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