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GA,ERR灯亮了无法通讯大家碰到过没有?

楼主(2024-03-27):
这个是串口反馈的信息
这个是USB口反馈的信息

网友A:
不是还有个mini usb口了 连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试了就是第二个截图,也不行

网友A:
那估计是报废了。

网友B:
你是不是用错线了,我之前一次也是这样。一个是485的一个是422的不通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线没问题,这种ERR有没有办法强制复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串口反馈的信息
这个是USB口反馈的信息
请将PLC的状态切换到STOP状态后重新上电,如果还是ERR灯亮的话,那么恭喜你,ERR错误并不只有程序错误。

网友D:
422及USB口都不行的话,加个422BD扩展板试下运气,还连不上就真的报废了;

网友E:
IO卡坏也是这样,解释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