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L5-16T上传程序问题

楼主(2024-03-27):
PLC通讯可以上传也成功,下面显示没有程序,监控有Y点输出,这个PLC在使用,肯定有程序的,哪位大神教下怎么把程序上传上来?

网友A:
以前好像是保密下载的提示程序不存在,这是又进步了?

网友B:
这是在线保密下载的程序,没有密码,但你上载的程序就是空的,需要源程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我公司一个老设备,看来只能重新写了覆盖了。

网友C(2025-03-08):
找原程序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