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27):
PLC输入点不够,打算用一个输入点,进行双向限位(比如一个点进行左、右限位,或上、下限位),要求有先后顺序,什么品牌的都可以,都有什么办法?

网友A:
PLC:客户精神分裂了吗。

网友B:
plc也得累死。

网友C:
不是不可以,假如你的这个是计数端口,你也有脉冲电子尺,比如光栅或磁珊尺,但成本会高很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输入口不做别的,就是双向限位

网友D:
一个点能双向?上下或
左右不分么

网友E:
加个扩展模块不行吗?

网友F:
不是不行,但没有能分的那么清楚,你1个点信号输入要求人家PLC能去做2点的事情?你让多点输入的PLC情何以堪。

网友G:
用过一次,但是是在精度不高的情况下,比如一个接近开关,X0输入第一次信号,置位M0,输入第二次信号,复位M0,再分别组合X0与不同状态的M0,确定输入的是左极限还是右极限。这个逻辑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停机之后分不清左右,需要复位才可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用过一次,但是是在精度不高的情况下,比如一个接近开关,X0输入第一次信号,置位M0,输入第二次信号,复位M0,再分别组合X0与不同状态的M0,确定输入的是左极限还是右极限。这个逻辑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停机之后分不清左右,需要复位才可以。

这不就是边沿检测指令么

网友I:
PLC:你他娘还真是个人才

网友J:
这个点用来暂停,不管碰到哪个行程开关,让电机停止.

网友K:
很简单的事情

网友L:
一个扩展要不了几个钱,但是既然有双限位要求,那就是安全要求,安全省钱,要么不出事。要么····

网友M:
做个数据软限位不就好了吗,限位的输入点都不用

网友N:
看看大神们怎么实现的。趁机学习。

网友O:
回复 网友K:
这个对限位的布置有要求。左行的时候不能碰到右限位,反之亦然。

网友K:
引用 网友O:
这个对限位的布置有要求。左行的时候不能碰到右限位,反之亦然。
碰到又怎样?
这段程序会害怕吗?

网友O:
回复 网友K:
那么作为只有一个点的输入,鬼知道碰到的是左限位还是右限位。程序害不害怕我不知道,但它肯定是不敢走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O:
那么作为只有一个点的输入,鬼知道碰到的是左限位还是右限位。程序害不害怕我不知道,但它肯定是不敢走了。
你不就想说从右往左时右开关还有信号嘛,解决还不是很简单的程序吗?
1.没有越过右(左)检测开关情况,用上沿
2.机械原因有越过,加入延时
3.外围电路解决~用左(右)行的执行继电器接点分别接通左(右)检测开关。
4.加扩展
用那种方法随你,用那种方法能让你多赚点?就在你的思想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PLC输入点不够,打算用一个输入点,进行双向限位(比如一个点进行左、右限位,或上、下限位),要求有先后顺序,什么品牌的都可以,都有什么办法?
在看看,还是觉得精神分裂的可能性比较大,左右就算了,还上下;要让我相信左右和上下都是一个电气原件在执行动作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PLC输入点不够,打算用一个输入点,进行双向限位(比如一个点进行左、右限位,或上、下限位),要求有先后顺序,什么品牌的都可以,都有什么办法?
在看看,还是觉得精神分裂的可能性比较大,左右就算了,还上下;要让我相信左右和上下都是一个电气原件在执行动作吗?
如果机械运动是单一动作,使用一个输入点也是可以完成的

网友P:
把左边极限开关做零位,上电向左找零。设置左右软限位即可。向右也可以这样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K:
左右与上下不一个点,左右占一个点,上下占一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