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报过电流

楼主(2024-03-28):
公司用汇川变频器有几百台,用几年后都有报警过电流的情况,显示电流和实测电流一样。但在还运行中不定时报过流故障。查看故障时的电流记录。也却实是大了报警的。每次都是换变频器好了。发外面修也是经常没有修好的多。请问一下各位大神。一般都是什么问题。驱动不带报警检测的。

网友A:
复位还能跑吗?如果电流正确的,先找外部问题,负载电流和输入电压稳不稳定

网友B:
这样啊,我就放心了!刚刚去现场看了台MD810,其中一个逆变单元带空电机电流正常,带负载就过载,电流确实很大,自学习后一样!负载都查过,没问题!等拆下来看看硬件到底有没有问题!

网友C:
1、如果变频器检测电路实时检测电流(面板显示),并且(!)和卡表测量电流一致,并且(!)超过变频器额定报警电流,说明变频器电流检测电路应该正常。

2、几百台变频器同时出现相同的故障现象,大概率是交流供电电源有问题。

3、就变频器内部来说,问题有没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驱动信号PWM失常?造成UVW输出电压升高?进而输出电流增大?
如果是这样的话,说明问题重点在主控板上?具有通病性质?

楼主:
各位大神,第一不是同时出现的故障,第二不是负载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变频器报警过电流,而变频器显示电流和用钳形表测量的一致。而且没有报警时电流都是在额定电流的50%左右。有的只有百分之二三十,但是运行中经常不定时报警过电流。报警时的电流看故障记录是达到报警电流的。

网友D:
机器用了多久?是不是时间长老化了?

网友E:
使用时间久了抗干扰能力下降了?检测部分误报
这类间歇性故障最难修了

网友F:
估计你是说汇川的320或280和380,你可以操作自学习一次就好了,如果自学习后短时还会出问题就换主板吧

网友G:
根据楼上上述情况,可以确定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因为电流检测电路从驱动板到主板参数偶而发生变化,原因多种!环境问题;变频器电路板灰尘问题;运放块子参数问题;检测电路贴片电阻阻值和电容容量是否发生变化问题;等等。确定原因要费时费力。

网友H:
几年了?运行环境怎么样?母线电容有测过容量吗?

楼主:
五六年了,电容器全部换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