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28):
在动作运行过程中,总避免不了实现启动、暂停等功能,而暂停设置就是整个过程停止
在当前运动的状态,再恢复时,动作继续运行。
【控制要求】
按下启动开关(自锁开关),1、2、3号电机按顺序依次动作,电机1动作,延时1s后
电机2动作,再延时1s,电机3动作,延时1s后当感应器X1有信号时,电机按照3、2、1的顺
序依次停止动作,每个动作间隔1s。
暂停时,动作停止在当前状态,输出状态可以保留。
【动作分析】
按下启动开关,就是一个等待输入信号,添加等待输入X0,电机动作都是触发输出
端,电机动作添加触发输出通,电机停止添加触发输出断,间隔时间都是用延时等待指令。
添加暂停开关,暂停开关有上升沿信号(自锁开关,通的瞬间)时,控制动作程序停止
(程序所在环为停止状态),暂停开关有下降沿信号(自锁开关,断的瞬间),控制动作程
序运行(程序所在环为运行状态)。此项设置在组合逻辑中实现。
【控制流程图】
按照动作分析,每一个动作就是一个指令,将总动作流程图一步一步画出来,每个
指令用流程图的方式连接起来。

【修改别名】
在软件别名处,对动作需要用到的端口进行别名修改:

输入端别名修改:X0:启动开关,X1:感应器,X2:暂停开关。

输出端别名修改:Y0:电机1、Y1:电机2、Y2:电机3。

【程序编辑】
在时序环0中直接用启动开关来控制电机的通断。
注:在触摸屏上实现相应的开关按键,只需要将等待输入“X端”修改
成辅助标志“M”就可以了(添加等待辅助指令)。

在组合逻辑编辑暂停程序,分为两组,一组是暂停有信号时的动作,另一组是暂停
开关没信号时的动作。暂停开关X2有上升沿信号时(断到通的一瞬间),程序动作所在
环-时序环0,停止动作;暂停开关X2有下降沿信号时(通到断的一瞬间),程序动作所
在环-时序环0,继续运行。

【程序调试】
当所有的程序编辑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将程序通过串口下发至PLC中,程序调试
有几种方式。
1、可以在编程软件上进行程序调试,在菜单栏中的调试框中,打开“在线调试环”,
选择下发程序的端口,即可在线调试。
2、可在触摸屏软件上实现在线模拟,进行程序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