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整流桥电路为什么能消除电缆电容效应??

楼主(2024-03-28):
交流接触器的线圈还是通过交流电源,怎么就消除了电缆电容??

网友A:
加了整流器,流经按钮的控制线中变直流了呀。

网友B:
桥式整流器被作为一个交流电子开关,当直流端短路的时候,就会在交流电路中有电流通过(相当于交流端开关接通),交流负载得电工作。
电子式漏电保护断路器中的脱扣电路就是依据这个原理工作的——当检测到漏电电流达到设定值,可控硅导通——整流桥中直流两端短路,脱扣线圈得电动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了整流器,流经按钮的控制线中变直流了呀。
但是,接触器吸引线圈仍然处于交流电路中,走的电流仍然是交流。
由于桥式整流电路中的组成是二极管,反向电流会通过二极管回流,成为反峰电流,从而消除了反峰电压(电流)的危害,相当于直流电路中负载并接了一只反向二极管一样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桥式整流器被作为一个交流电子开关,当直流端短路的时候,就会在交流电路中有电流通过(相当于交流端开关接通),交流负载得电工作。
电子式漏电保护断路器中的脱扣电路就是依据这个原理工作的——当检测到漏电电流达到设定值,可控硅导通——整流桥中直流两端短路,脱扣线圈得电动作。
那么整流器正负极要不要并联个滤波电容器?

网友C:
这真是涨知识了。

网友D:
整流桥选型有说明吗?电路参数呢?

网友E:
消除按键线因太长产生的电容效应,而电容又是通交隔直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整流器正负极要不要并联个滤波电容器?
看你用什么元器件做直流端的开关,这里通常不需要,因为你的直流端开关是机械(触点)开关,不是可控硅。

网友F:
这个方法高明,长距离控制因线间感应电压,常造成接触器不释放,现在把交流变直流控制,直流没有线间感应电压,也就解决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方法高明,长距离控制因线间感应电压,常造成接触器不释放,现在把交流变直流控制,直流没有线间感应电压,也就解决了问题。
很巧妙的方法

网友G:
接触器线圈变成直流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接触器线圈变成直流了
何以见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触器线圈变成直流了
线圈一直是在交流电流通过

网友B:
可以理解为直流控制交流。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曾修过一台1kA的直流自动埋弧焊电焊机,里面的焊接小车移动控制和焊接电流大小控制就用到这个电路,我就是这个时候了解利用桥式整流电路来控制小车的焊接速度、焊接电流的原理的。

因为直流端电流的大小同样影响交流端电流的大小,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了整流器,流经按钮的控制线中变直流了呀。

但是,接触器吸引线圈仍然处于交流电路中,走的电流仍然是交流。

由于桥式整流电路中的组成是二极管,反向电流会通过二极管回流,成为反峰电流,从而消除了反峰电压(电流)的危害,相当于直流电路中负载并接了一只反向二极管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说的是流经外部电缆的是脉动直流,电缆间的电容对于直流来讲就不存在感应电压的存在,我们单位以前在总控室220V继电器线圈上的感应电压高达100V左右,后来是在线圈上并接电阻消耗掉,但效果不理想,准备以后改造时采用直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个方法高明,长距离控制因线间感应电压,常造成接触器不释放,现在把交流变直流控制,直流没有线间感应电压,也就解决了问题。

确实高明,因为即使采用直流控制,但大部分是24V继电器,对于1Km多的线路也要考虑压降。两者不能兼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桥式整流器被作为一个交流电子开关,当直流端短路的时候,就会在交流电路中有电流通过(相当于交流端开关接通),交流负载得电工作。

电子式漏电保护断路器中的脱扣电路就是依据这个原理工作的——当检测到漏电电流达到设定值,可控硅导通——整流桥中直流两端短路,脱扣线圈得电动作。
那么整流器正负极要不要并联个滤波电容器?

线缆间的电容可能就够了。

网友A:
这个用法有个缺点,费电缆。

因为假如远程控制三个继电器,原来只要4根线,现在要6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