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取一个最大值

楼主(2024-03-28):
 现在用模拟量采集每一个产品的克力,应该怎么能抓一个连续变化值,并取其最大值。现在用一个设定值D100,然后一直用比较指令,如果变化的测量值大于设定值D100,将当前值传送到D0.  经过测试发现不对,D0永远只得大于D100的数值,永远得不到实际最大测量值。请问一下,到底怎么取一直变化的最大值?

网友A:
加一个比较,比D0大再传给D0试一下.

网友B:
冒泡算法   ,,,,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样只有一个结果,只能取到一个比D100大一点的值,而不是最大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理解,请多多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只有一个结果,只能取到一个比D100大一点的值,而不是最大值!

D0是变化值,只要大于D1就更新比较值,然后一直比较

假设第一个周期D0是10,D1是0,就会把10传给D3.同时传给D1,

那么第二周期时D1就是10了,如果这时D0是8,就维持不变,D3还是10

如果第三个周期D0是20,那么就更新一次,把20传给D1与D3,这时最大值是20

再往后如果D0大于20就更新,小于20就维持20,这样就把最大值筛选出来

如果你要大于D100才拿去筛选,那就前面再加个判断,只有大于这个设定值才执行后面的筛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我要采集每次变化值的最大值,第一周期,D0是10,我就要10,第二周期是8,我就要8,一直类推。需要每次采集变化值最大那个,就这意思而已

网友D:
就是每次要比较2次啊,先与设定值比,再与D10比,大了就更新D10

网友E:
三菱的模拟量模块可以直接拉到最大值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要采集每次变化值的最大值,第一周期,D0是10,我就要10,第二周期是8,我就要8,一直类推。需要每次采集变化值最大那个,就这意思而已
这段文字是否可以理解为做了2次实验?分别得到最大值10和8

网友G: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是,实际测试每一个产品的最大值,每天打几万个这样子!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这个得配合PC来做,搞个数据库记录上传MES

网友H:
[> D0 D100]--------------[MOV D0 D100]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实际测试每一个产品的最大值,每天打几万个这样子!
那就是10是第一个产品最大值,8是第二个产品最大值........
这个也简单
没次产品检测初始化
最大值依次送到D100指定的列表
比如数据表从D1000开始,适时的将D100赋值1000,需要查询产品数据就到D1000开始依次查看。
不知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F:
回复 网友F:
实线可能不需要“初始化”

网友I:
这算法是最基本简单的吧。你怎么能把大于D100传送到D0呢,得到的当然是大于D100的值。
按你的要求,你应该把大于D100的值传送到D100,这样一直比较,一直传就行了,得到的最大值就是D100里的那个值。当然最初的D100的值设成0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要采集每次变化值的最大值,第一周期,D0是10,我就要10,第二周期是8,我就要8,一直类推。需要每次采集变化值最大那个,就这意思而已

请问你的变化值来自哪里或者说是那个寄存器?

采集后与哪个寄存器进行比较?

比较后又传给哪个寄存器?

“第一周期,D0是10,我就要10,第二周期是8,我就要8,一直类推”

10要8也要,那我的理解是采集到的数据都要保存下来,然后在保存的数据里面去找最大值吗?

网友J:
如果数据量不是很大,建议放在人机上做统计;如果数据量大就在pc上统计,使用你熟悉的编程方式。

网友F:
你不会是要每天几万个产品中那个最大值吧

楼主:
回复 网友J:
现在用比较来取数值,比如测量值大于100,将测量值转送D100,测量值大于110,将测量值转送D110,这样排序下去,最后用SER指令提出最大值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大佬想多了,我要每个测量产品最大值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每个产品测量值不知道是多少,取最大来判断好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每个产品测量值不知道是多少,取最大来判断好坏

那用PLC应该不行,数据量太大了

网友K:
After reading all the posts, still don't quite understand what exactly you're trying to achieve?
Product 1 Force Curve: 3,5,7,2,10,9,,,
Product 2 Force Curve: 9,8,5,3,2,10,,,
Then there it is: D0 stores the data from the force measurement, and the D0 data is constantly changing. The D100 stores the setpoint. D200 stores the maximum. M0 is 1. M1 is the end of the 1 product. M2 is 1 product qualified.
Product 1
if M0=0 then
  D200=0
endif

if M0=1 then
  if D0>D200 then
     D200=D0
  endif
endif

if M1=1 then
  if  D200>D100 then
      M2=1
  else
      M2=0
  endif
  M0=0
endif

网友K:
回复为毛变成了英文?

网友L:
冒泡排序的一种简易方式,最基本的算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