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28):
AB得plc 标签地址是这样的不
和物联网盒子通讯不成功。
1756-5563的CPU

网友A:
要怎么通讯?

楼主:
标签通讯  读几个数据

网友B:
变量用的是控制器变量还是局部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量用的是控制器变量还是局部变量?
好像是带结构的标签
国产的网关应该读取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量用的是控制器变量还是局部变量?
好像是带结构的标签
国产的网关应该读取不了
你用的是程序里面的局部变量,需要把标签地址写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量用的是控制器变量还是局部变量?
好像是带结构的标签
国产的网关应该读取不了
你用的是程序里面的局部变量,需要把标签地址写完整
别人给了这么个地址。

网友C:
之前也用过一个智能网关,当时是AB罗克韦尔的PLC对接MYSQL数据的,配置如下图,可以导出到EXCEL配置,比较方便,附件中有软件,不知道是否兼容。

楼主:
不一样
网关有很多种。配置软件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