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24-03-29):
三菱FX2N,我写一个通电延时(就是锁机),可不可以利用启动信号同步启动计时器且带断电记忆功能。再利用按钮组合动作进行复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FX2N,我写一个通电延时(就是锁机),可不可以利用启动信号同步启动计时器且带断电记忆功能。再利用按钮组合动作进行复位

网友B:
可以实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菱FX2N,我写一个通电延时(就是锁机),可不可以利用启动信号同步启动计时器且带断电记忆功能。再利用按钮组合动作进行复位
不可以
你这样做的结果是“启动信号”延时
“通电延时”请使用“常on信号”好像是M8000

网友D:
西门子可以把定时器的值存入到寄存器中,下次启动的时候再从寄存器中调出来一次就行了。寄存器用断电保持的。三菱的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E:
启动信号不能用启动按钮,要用Y输出点

网友F:
某些作坊最喜欢搞这些,做生意连这点诚信都没有的客户还做个屁生意?
现在还有几个用2N?
用计时的方式来来锁机,你还不如用计算启动次数的方式来停机更安全
计时方式停机,真出安全事故你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有点启发,时间到了先不停,置一个状态位,把状态位串联到启动条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