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29):
在动作运行过程中,总避免不了实现启动、暂停等功能,而暂停设置就是整个过程停止
在当前运动的状态,再恢复时,动作继续运行。
【控制要求】
按下启动开关(自锁开关),1、2、3号电机按顺序依次动作,电机1动作,延时1s后电
机2动作,再延时1s,电机3动作,延时1s后当感应器X1有信号时,电机按照3、2、1的顺序依
次停止动作,每个动作间隔1s。
要求可以实现暂停功能,按下暂停开关(自锁开关,按下一直保持信号),
动作停止,输出会断开,但需要系统能够记录当时的状态,以便恢复时能够清楚
上一步的动作是什么,断开暂停开关时,当前动作恢复正常运行。
【动作分析】
按下启动开关,就是一个等待输入信号,添加等待输入X0,电机动作都是触发输出端,
电机动作添加触发输出通,电机停止添加触发输出断,间隔时间都是用延时等待指令。
由于动作要求有暂停功能,这里就需要借助辅助标志来记录每个电机的动作状态,同
时用一个辅助标志表示暂停开关的状态。如在暂停开关没信号(暂停标志断)的情况下,电
机标志M有信号时,就表示输出端电机通(线网模式)。
由此可以想到,暂停开关有信号(暂停标志通)的情况下,动作全部停止,也就是程序
所在环要停止,等暂停开关断开,程序所在环继续运行。这个动作在时序环实现。
而暂停标志为断时,电机标志为通状态时,这样对应的电机就会动作(采用线网模式),
暂停标志为通时,条件不满足,动作全部停止。这样的动作就是在组合逻辑实现。
【控制流程图】
按照动作分析,每一个动作就是一个指令,将总动作流程图一步一步画出来,每个
指令用流程图的方式连接起来。
暂停动作逻辑流程图:
【修改别名】
在软件别名处,对动作需要用到的端口进行别名修改:
输入端别名修改:X0:启动开关,X1:感应器,X2:暂停开关。
输出端别名修改:Y0:电机1、Y1:电机2、Y2:电机3。
辅助标志别名修改:

【程序编辑】
在时序环0中直接用启动开关来控制电机的标志,电机标志为通时,说明电机也
是为通,电机标志为断时,说明电机也是为断,用这个辅助标志来记录电机的状态。
注:在触摸屏上实现相应的开关按键,只需要将等待输入“X端”修改成
辅助标志“M”就可以了(添加等待辅助指令)。
在时序环1中编辑暂停控制动作。暂停开关有信号时,触发暂停标志M3通 ,
用M3来记录暂停开关的状态(方便组合逻辑实现暂停控制)。
在组合逻辑中编辑在暂停标志断开的条件下电机标志直接控制电机的动作,电机与
电机标志之间为线网模式。因为用的线网模式,所以当暂停标志为通时,条件不满足,
所以电机标志和电机都将为断状态。
【程序调试】
当所有的程序编辑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将程序通过串口下发至PLC中,程序调试
有几种方式。
1、可以在编程软件上进行程序调试,在菜单栏中的调试框中,打开“在线调试环”,
选择下发程序的端口,即可在线调试。
2、可在触摸屏软件上实现在线模拟,进行程序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