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29):
这个输出接地很少见,具体是预防什么嘛?

网友A:
220V一端接地,要是主PE接地不好的话,摸柜子不是等于摸220单相的感觉。

网友B:
隔离变压器??

网友C:
看情况,看到的绝大部分是不接地的,有少数是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输出接地很少见,具体是预防什么嘛?

防止因绝缘击穿,初级高压窜到低压(次级)端了。

网友E:
隔离变压器,又引导可能出事故的地方,比如游客参与的地面喷泉~北京国际雕塑公园,不能做接地处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输出接地很少见,具体是预防什么嘛?

防止因绝缘击穿,初级高压窜到低压(次级)端了。
控制变压器,(含直流)外企有接地,做同电位~一次参与调试时,他们直接将表笔搭机壳得知

网友F:
这个是参考了进口设备的做法,国内这个做法不算多

网友G:
我们这隔离变压器也有接地的。也有不接地的。正如大家说的,进口设备很多都接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们这隔离变压器也有接地的。也有不接地的。正如大家说的,进口设备很多都接地了。

老外用隔离变压器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为了不用零线,所以接地相对来说还更安全

国内用隔离变压器是为了安全、抗干扰,如果接地就失去意义了

网友H:
感觉这个不用接地。

网友I:
好像国标上都要求次级接地,最想不通的是起重机有关标准规定,380/220变压器,次级要接地再用漏电开关。

网友F:
回复 网友I:
这个很正常,部分的生产线的照明和插座必须安装漏电开关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这个很正常,部分的生产线的照明和插座必须安装漏电开关
那用380/220变压器于么?直接用零、火的220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I:
那用380/220变压器于么?直接用零、火的220好了。

有些设备是没有引入零线的,你不用变压器降压怎么获取220V?

网友J:
这个接地是工作接地,为了防止零电位漂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