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29):
这两个寄存器怎么使用的?

网友A:
系统状态位,看手册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两个寄存器怎么使用的?

你的这个画面也不象FX3U的编程软件啊,难不成是FX3U转换为FX5U的?

这两个继电器就是如图使用,出现异常,将SM50从OFF-〉ON来解除异常。

网友C:
检测到出错后,最多经过0.5秒后解除

网友D:
你确定是3U?3U有这个吗?

网友E:
正常应该是FX5U的

网友F:
就是有些异常 CPU上的ERR灯会亮。接通SM50 就会消除这个报警。。。通常一些通讯异常 参数异常都会报。

网友G:
当出现异常,1s间隔周期清除异常,直到异常排除

网友H:
FX3U是M8000开始的,这个应该是FX5U,看看手册里面关于特殊寄存器部分。

网友I:
这是work3软件,sm系统继电器

网友J:
FX5U手册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