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波纹管和直管信号区分

楼主(2024-03-29):
咨询一下各位大侠,大家有没有一种传感器可以辨别上图这样 波纹管和直管的信号区分
就是说到直管是一个信号,到波纹管可以触发另外一个信号, 谢谢!!

网友A:
预算足够用视觉~

网友B:
试试数字化光纤传感器,示教一下,可能要用2个

网友C:
感觉用传感器不靠谱,这么软的管子,测试的时候,不会发生抖动或者形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觉用传感器不靠谱,这么软的管子,测试的时候,不会发生抖动或者形变吗
既然是检测用,哪怕是个微动开关在此都可以称呼它传感器。
抖动变形是所有传感器的天敌,即使用视觉捕捉也要其在焦距景深范围的问题

网友D:
有一种便宜的工业相机,示教一下,就能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