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30):
在动作运行过程中,对动作实现点动功能,按下为通,松开为断。
【控制要求】
按下开关X0(不自锁开关),A、B灯点亮、松开开关,A、B灯熄灭。
【动作分析】
这是一个无顺序动作,一个开关控制两种状态,按下通,松开断。也就是X0在通
的瞬间(上升沿信号),A灯(Y0)和B(Y1)点亮,X0在断的瞬间(下降沿信号),
A灯(Y0)和B(Y1)熄灭。
在组合逻辑添加两组动作,分别控制。
【控制流程图】
按照动作分析,每一个动作就是一个指令,将总动作流程图一步一步画出来,
每个指令用流程图的方式连接起来。
【修改别名】
在软件别名处,对动作需要用到的端口进行别名修改:
输入端别名修改:X0:开关。
输出端别名修改:Y0:A灯、Y1:B灯。
【程序编辑】
在组合逻辑编辑两组程序。
第一组:检测X0有上升沿信号时(组长),触发输出Y0和Y1通。
第二组:检测X0有下降沿信号时(组长),触发输出Y0和Y1断。
注:在触摸屏上实现相应的开关按键,只需要将等待输入“X端”修
改成辅助标志“M”就可以了(添加等待辅助指令)。
【程序调试】
当所有的程序编辑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将程序通过串口下发至PLC中,组合逻辑
调试可在触摸屏软件上实现在线模拟,进行程序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