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补水

楼主(2024-03-30):
  请教各位师傅:
      现有A、B两套水箱和一台水泵。要求为:水泵把A水箱的水打到B水箱去,A水箱低液位停泵、B水箱高液位停泵。且A水箱的水位如果低了还需水泵补自然水至A水箱。怎么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师傅:
      现有A、B两套水箱和一台水泵。要求为:水泵把A水箱的水打到B水箱去,A水箱低液位停泵、B水箱高液位停泵。且A水箱的水位如果低了还需水泵补自然水至A水箱。怎么设计
2个水箱1个泵?这个水泵即负责A>B的供水,又负责自然水往A补水?

网友B:
给的条件不是太清楚啊

网友C:
高端点上plc
普通点用液位计加接触器也可以
就是补自然水这个也需要用这个泵?

网友D:
我觉得两个浮球开关加两个接触器就搞定了

网友E:
关键在于水泵如何为A水箱补自然水?????

一台水泵既为A、B两泵之间输送水,又要给A泵补充自然水,难为水泵“一心两用”啦!!!!!

这是管路的问题,电路容易解决。

网友F:
逻辑有点乱哦
前段还是正常的,但你的A水箱低位干嘛要让水泵补水,如果我理解错了当我没说
A水箱既然是自然补水,那水泵也可以没关系

网友G:
一台水泵两用,实现自动补水,就需要连带将管路中的阀门也控制上。不管给A水箱补水还是给B水箱供水,先将管路切换就绪。

网友H:
看看欧姆龙的液位控制器61F G4N,能实现你说的要求。

网友I:
搞几个浮球开关就可以的!

网友J:
现实中有这样用?一个水泵A—B如你描述的工作没有问题,A补水要么加个水泵,要么自来水加浮球阀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