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30):
问题一(图1与图2):图1中D208为触摸屏上设置的参数10.0米/分钟,乘了一个862.0689,得出一个脉冲频率,我想知道这个862.0689是什么,怎么的出来的,现在没有头绪,想请教各位。

问题二(图3与图4):图3中D218同样为触摸屏上设置的参数10.0米/分钟,乘了一个52.32862,我知道52.32862这是脉冲当量,这个10.0乘以52.32862给到的是图4中的D74,就得出脉冲数来了?控制的是啥?为啥这么做?

图1
图2

图3
图4

20分悬赏,已用5分

网友A:
这你首先得知道伺服的减速比,转一圈需要的脉冲数,转一圈实际走多少

网友B:
这个是根据电子齿轮比、速比,皮带轮或者同步轮大小、丝杆螺距,这些计算出来的。

有些设计是在触摸屏上填写这些参数,然后经过PLC计算

网友C:
这个用小学的数学就能算出来了

10米/分钟,换算成秒是多少米/秒?会不会算?10米除以60,得到0.16米/秒

再看看具体的结构,丝杆还是减速齿轮?用0.16米/秒,根据减速比换算到电机,算出多少转/秒?

算出电机是X转/秒,电机转X圈要多少个脉冲?这个X就是最终的HZ

现在得到两个有用的数据:0.16米/秒、X

两数一除,得出那个系数862.0689

网友B:
假设电机转一圈要10000个脉冲,减速机速比1:5,滚筒直径是100mm.那么滚筒周长是100*3.14=314mm

脉冲设定为10000时,电机转速是60转,滚筒转速是60/5=12转,滚筒送料速度是12*314/1000=3.768米/分钟

反过来用10000/3.768=2653.927,这个2653.927就作为一个系数,要设定多少米每分钟就乘以这个数

验算一下,假设设定是10米

10*2653.927=26539.27=26539的频率*60秒=1592340(就是一分钟PLC发出这么多脉冲)

1592340/10000(电机转一圈要10000个脉冲)=159.234(电机转的圈数)/5(速比)=31.846(滚筒转的圈数)

31.846*314(滚筒周长)=99999.89mm=1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