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方式选择

楼主(2024-03-30):
监测水里电机的,在不考虑漏电断路器和零序互感器的前提下,有没其它方式实现漏电保护?三相AC380V。
有没有类似的专用漏电保护继电器实现?

网友A:
好像检测漏电就是靠零序互感器,核心部件都不给用

网友B:
不是很大的水泵,直接用三相漏电保护开关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断路器都已经买好了,不是漏电的,客户非要加这项功能,软起动器还没买,但有的内部带三只互感器的可以通过检测零序获取漏电电流,有的只带2个的就检测不了,我在看是通过零序或者起动器或者其他方案哪个成本好控制点,哪个可以调漏电参数。

网友C:
把断路器换成带漏电的,是成本最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断路器换成带漏电的,是成本最低的
可不一定哦,上百千瓦的,施耐德的品牌,最后还是换成正泰的电机保护器NJBK2来实现了,成本比换断路器低不少

网友D:
电机保护器,功率不大没问题

网友E:
漏电单元不是可以单独订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漏电单元不是可以单独订购的?
不是所有型号都可以加漏电模块,有的漏电型的断路器是单独的型号序列。

网友F:
这种后加要求最难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