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485ADP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24-03-30):
数据可以发送出去,电脑也可以接收到,电脑发PLC,PLC接收不到。

网友A:
这是485ADP-MB,确认好你设置的是主机还是从站;

网友B:
第4个H1应该是H0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485ADP-MB,确认好你设置的是主机还是从站;
他程序里已然出现了ADPRW指令,你觉得他是主机还是从站?

网友C:
功能码为6的时候,S3参数应该固定为0

网友C:
PLC作为主站发出03功能码的报文,你串口调试助手返回的格式是不对的,建议使用Modbus Slave调试助手来模拟从站

网友C:
PLC作为主站发送01 03 00 43 00 02 35 DF
从站应该返回的格式为01 03 04 ** ** ## ## @@ @@
其中 ** **是第1路寄存器数据、## ##是第2路寄存器数据、@@ @@是CRC校验
建议还是用Modbus Slave调试助手模拟从站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通讯之前试过,没有问题,用到语音播报模块就不行了

楼主:
播报模块测试了也是没有问题的,用PLC就出现问题了,发送播报可以,但是接收不到播报状态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从站应该返回的格式为01 03 04 ** ** ## ## @@ @@
这里这个04代表什么意思????数据地址?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从站应该返回的格式为01 03 04 ** ** ## ## @@ @@
   这里这个04代表什么意思????数据地址?
字节数

楼主:
问题解决,485ADP自带电阻不选,对应从站已经加了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站应该返回的格式为01 03 04 ** ** ## ## @@ @@
   这里这个04代表什么意思????数据地址?
读2路保持寄存器,就是4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