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30):
3.收获变频器
匹配世亚seAH鼓风机的收获(SEOHO)变频器

收获(SEOHO)是韩国的变频器品牌,在青岛有生产厂。收获变频器功能还是不错的,用料也不错,但知名度很低。通用型变频器的市场,一直都是竞争红海,稍微挑剔一点的客户,只关注品牌厂家的产品。名气不大不代表人家的产品就不行,像lenze、keb、lust、Baumueller这些品牌,看家本领很能打,甚至比一线品牌都强,这些二线驱动生产商专傍大牌,也淌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工业设备这东西,最终配合的都是产线。普通人只关心设备来自那里,好不好用!稳不稳定!可以这样理解,变频器就是工业控制领域的士卒,虽不可或缺,但都是干的苦力活。各个厂家在这方面的技术,其实并没有拉开太多的距离。这台收获(SEOHO)变频器属于NV系列的产品,SEOHO NV系列变频器有普通款和高速款的区分,两种款式的电源、驱动都一样,只是主板不同。高速驱动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是配合高速电机了。
这台收获变频器匹配的是韩国世亚seAH的高速悬浮风机,这种鼓风机采用磁悬浮或空气悬浮型同步电机,转速高达25000转以上,启动转速就高达15000转,所以一般变频器根本无法胜任。变频器驱动高速电机不难,难度在于高速驱动的同时,还要兼顾扭矩,不能转速上去了,力矩却变小了。世亚(seAH)风机是世界名牌,我国的水处理,水泥,冶炼等行业都有应用。以前也修过世亚的风机驱动变频器,早年世亚配套德国的科比(keb)变频器。科比的变频器,数据难搞是出了名的,控制板上固化了7.8套数据,有4千多个参数。这么说吧,维修科比变频器,你不小心把参数弄乱了,一般是调不回去的,这是另话,这里不作讨论。现在世亚(seAH)匹配自己国家生产的收获(SEOHO)变频器,前车之鉴,SEOHO把所有能屏蔽的参数都屏蔽了,就留了几组必要的调试数据,大大的简化了驱动器与同步马达的匹配难度。
但这样的保守的参数,维修起来就很闹心,比如像更改马达模型,收获变频器也不提供自整定参数,没自整定数据,要匹配其他的同步马达,就变得非常麻烦,而同步马达没匹配好,启动是会报警的。我试过可以调整p1组/p21组的马达参数,但始终匹配不成功。这个变频器的优点也很明显,硬件组合设计非常出色,主控板,驱动电源板,蓄能电容,驱动板卡,IGBT功率模块……拆装分离,变得非常容易。
这台变频器上电正常,启动就报警F41故障,说明书说这是电机接线断路问题。
电机接线断路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反过来分析,怎样的条件才会报警电机开路这样的故障。我的分析是这样:(1)电流电路故障,无法检测到反馈电流;(2)输出电压无法检测。(3)驱动无输出。排除的过程是这样:(1)随便找个同步电机接上,将p1参数组对应设置,接着将马达组参数稍作修改,最后先将p5-9/p5-46时间增加。将显示界面切换到电流监视。启动时,先不管报警与否,监测输出反馈电流,如果有电流,代表电流检测通路基本正常。(2)分析驱动电路,单独触发三相六个桥臂的触发,确认留个桥臂均可以正常触发模块,输出电压检测不存在问题。(3)走完1、2步的检测方法,就可以确认驱动部分无故障。不管三七二十一,修改p1组参数,着重注意电流,电压,电机级数,转速这几个参数,然后带一个大功率交流马达试机,可以听到驱动的载波噪音加速变化,但马上报警过流故障。打电话给厂家寻求技术支持,厂家说,nv系列变频器高速驱动板是韩国厂商直接提供的,他们也不具备设置马达自整定的权限。
韩国收获(seoho)变频器维修现场

同步电机,异步电机都无法测试,同步自整定这个参数又被厂家屏蔽了,这就尴尬了!
按照我的维修经验,六个驱动通路能单独触发,大问题肯定没有,会不会现场外部故障引起?我决定去现场试机。由于这台200KW的世亚鼓风机在二楼机房,装机必须用起吊设备,便先打电话和厂家工程师约定吊车。那知道刚进厂的时候,厂里的工程师就告诉说,起吊机刚刚坏了,无法使用,第六感告诉我,今天的事情可能不会顺利!不管你信不信,我是相信运气的,很多倒霉的事,往往都会凑在一起发生。我说:我跑过来也挺远的,来都来了,那怎么办,起吊机坏了就用人工抬上去呗。
现场测试电机,三相连接正常,那电机开路的故障是怎么来的?
装上变频器,确认接线无误后,改通讯启动为面板启动,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故障依旧!还是报警f41。这下麻烦了,花了很长时间,和另一台正常的变频器比较参数,确认参数正常。再研究参数功能,修改p17.67的参数(悬浮间隙),发现马达可以启动了,但转速超过1000rpm转后,电流直线上升,超过1800rpm以后上位机警告监测错误,自动跳停,变频器不报警,一时无计可施。
工厂工程师提议说,有一台同样的变频器,型号功率都一样,目前马达坏了在外送修中,可以调换板卡试试,我有点犹豫,怕万一以后有问题,责任可不好说。现场工程师看出我的顾虑,说不用担心责任问题,有我在呢!三个人说干就干。两个塔楼相差几百米,从主板到电源板,再到驱动板,几乎换了个遍,故障依旧,最后两台变频器连霍尔传感器都交换过了,故障还是报F41。有点绝望,大家都疲惫不堪,只能到此为止。大家都是干技术的,最后一致认为,故障出在同步马达身上。马达的问题我是解决不了的,现场工程师说,过两天塔楼要停机检修,检修时,他将运行正常那台马达交换过来试机。
从工厂出来的时候,已经深夜了,我抬头看天,月明星稀,十月的天气有点寒冷,夜色依旧迷人。我对一同的工程师说:忙了一天,连故障是那里发生的都没法确定,这人丢得!工程师“嗯”了我一声,已经在副座上迷迷糊糊的瞌睡了!
事情还没完,10月下旬,工厂工程师给我打来电话说,变频器他们已经测试过了,正常那台电机交换过来试机,故障还是一样。我说,那你顺带把主板也测试一下,如果还是不行,只能再拉回来研究研究。
机子两天后拉了过来。这次我再也不敢轻敌了,从开关电源到检测电路,从驱动的前级到驱动电路后级,仔仔细细的跟了一遍,故障很快便确定了,原来在V相的下桥驱动前级电路中,一个贴片陶瓷电容漏电,驱动信号在闪现几下之后,便短路了,驱动信号根本加不到光耦的初级,造成输出缺相。输出缺相是变频器常见的故障,但收获变频器这本说明书,把我的思路带偏了。真搞不懂当初编译说明书的工程师是怎么想的,输出不平衡不应该是过流吗,和输出断路有什么关系!?
收获(SEOHO)变频器主控板

当然,这也是自己维修这个品牌的变频器较少的缘故。做硬件维修,理论和经验都很重要。明明故障表现在我眼前,但我只注意了驱动后级电路,忽略了从主板上下来的前级驱动信号。更换同样的小电容后,故障彻底排除。

网友A:
调试麻烦的变频器型号我最多就用一次,不会再选用的,就算吹上天

网友B:
谢谢楼主来分享经验  这个牌子变频器确实第一次见到

网友C:
楼主很棒,之前这个品牌遇到过,调试过程还是很曲折的。好在机器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吧,还算顺利。

网友D:
楼主的文章可以说是小说作家的水平,工控维修高手的技能,给你点赞

网友E:
这个就想不通了,明明已经调换过变频器的各个板卡,但故障依旧。最后发现还是变频器的板卡坏了

网友F:
真是高手啊,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G:
一毛一样的,小板坏了个电容导致驱动板总烧驱动电源整流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哈,因为,那台变频器也是坏的,今年刚修了

网友H(2024-05-31):
手里也有一台160kw的,二修机,故障是不定时报过流,确定是变频问题,最长可以带载运行10个小时,霍尔换过了没用。没有主板代换。

楼主:
回复 网友H:
既然带换过霍尔,故障依旧且无主板的话,只能死马当做活马医,建议两个办法:1,人为的屏蔽6路驱动检测,带灯试机,如果开多久都不报,大抵就是电流检测电路问题,因为小电流不会报,如果时间久了会出现故障,就是驱动电路有问题,修驱动就好办了;2,确定是电流检测电路的问题,就从霍尔那里跟电路,只跟模拟那路,然后一直跟到cpu输入(如果有模数转换芯片就先换模数芯片),然后并联模拟测最大动态,那路不平衡就修那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