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31):
安川55kw的t1000系列变频器,输入电流跳变,输出稳定是什么原因。负载是负压风机。

楼主:
用两个确定没问题的钳表卡进出线,空开线头什么的也压紧了没有松动,相同设备几台这个位置的负压变频器都这样,同机器别的变频器却很稳定。

网友A:
是不是有谐波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谐波的话消谐柜会有反应的,最起码会有谐波高的提示,我们是电子式消谐模块。这个设备有十几个大小变频器,只有这个55kw变频器明显些,电路都是差不多的,变频器电源前面是电机保护开关直通主线,没有电抗器啥的,低压柜这边有消谐波桂和功率补偿柜,同样的设备共有22台,其他设备也有大大小小四五十个,只有这22台中的十几个又这个现象,并且波动的大小不同,可以肯定是单台设备的问题,但是22台同样的设备波动的大小不一样且有的波动很小。所以求助大神解答变频器本身会不会有问题,这个变频器带的负压风机会不会是负压变动引起的,但是输出电流比较稳定远远稳定于输入电流所以比较奇怪,接线问题也不用考虑,以这样运行了数年了,接线有问题早就烧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