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01):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郁闷得很。我公司一条生产线卸料气缸动作忽然异常报警,然后产线停摆。该气缸共有4个配合运行,它们的动作是  平常都是关闭的。设备运行时动作流程是    1#气缸开启打开后关闭,在关闭时同时开始打开3#气缸;接着是3#关闭,在关闭的同时打开2#气缸;关闭2#的同时打开4#气缸;4#气缸关闭的同时打开1#气缸,以此类推。该控制系统时使用的西门子SIMART200DE PLC。开始思维是  有可能气缸插板卡住了,便对其查看检查,并未发现问题,接着又检查了气缸伸缩信号,都没有问题,结果只要一运行就是报警,报警信息 卸料气缸卡住,请检查机械结构。可是根据报警信息都没有发现问题。最后调节思路,回头向控制部分检查,发现输出模块输出点Q9.4程序并没有输出,而负载继电器运行指示灯却是正常开启的,检查发现是PLC输出点黏住了直接启动继电器,使其第四个气缸无法打开。因PLC加密无法查看,只能更换相同的新模块,谁知更换后,Q9.4正常了,可是故障还是存在,实在没招了咨询厂家,厂家答复还是气缸故障。可问题是气缸我们换了一个新气缸都还是出现故障,厂家也无语了,找不到原因了。不知道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只能发帖看看高手们了。

网友A:
“可是故障还是存在,”是“使其第四个气缸无法打开。”吗?还是气缸动作都正常,故障报警一直存在?

网友B:
电磁阀按一下不就知道气缸好坏了吗

网友C:
切换至手动模式, 单独操作各个气缸动作, 看看模块输出点是否ok, 气缸是否按照输出点动作, 到位信号是否都对,

这3个都没问题, 看看气压是否太低,同时动作时候, 导致气缸缺气报警 ??

网友D:
首先确定报警在那个气缸上,再观察它的运动行程,以及它到位检测信号(如果有)是否正常反应
气缸运行是否有时间监测(问厂家程序里是否有),or或试着将检测信号迁移

气压气路电路检测没问题,可能就是打开气缸在规定时间没有检测到到位信号而报警停机
这种情况多是设备使用时间比较久,环境不太好,设定时间不够宽,机械动作不如原来,使得检测时间到,气缸还没运动到位。

网友E:
气压气路电路检测没问题,可能就是打开气缸在规定时间没有检测到到位信号而报警停机

网友F:
支持楼上,气缸卡住报警一般是靠时间,几秒内没有得到信号,才认为卡住。
模块都换了,要是程序一直运行稳定,厂家又说气缸没问题,那就是电磁阀或传感器了,我们换气缸后近期也有类似问题处理,我们咨询了气缸厂家,得到的答复是气缸的磁环比之前的小了,用原来的传感器可能受影响。

网友D:
回复 网友F:
磁环小了?不是上家气缸吗?
移动一下检测器件,还是不能检测到,或许拆开气缸有惊喜

网友F:
回复 网友D:
产品升级了,新气缸磁环窄了,传感器也更加小了,所以检测范围就小了。位置调好了,偶尔会检测不到。

网友G:
多简单的事,看看你的汽缸的位置检测实际动作和检测是不是相符合就知道了

网友H:
先手动各个点位看是否正常,在手动磁性开关测试每个气缸到位点是否正常;既然能报警,说明程序运行正常。

网友I:
我也是怀疑气缸的磁性开关或者气缸内部的磁环问题。先检查这个2个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只是4#气缸动作不对,打开到三分之一立即又关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磁阀没有问题手动了很多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问题就在4#气缸,打开至1/3处,接著立即关闭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也是怀疑气缸的磁性开关或者气缸内部的磁环问题。先检查这个2个看看吧。
打开至1/3处,接著立即关闭,高度怀疑就是此处的问题,可能在程序内部有限时打开保护,也就是说,只要开始执行打开气缸,程序就开始计时,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始终检测不到磁性开关的信号,立即自动关闭!

电梯开门程序中,就有类似的保护,有时如果电梯开门受到限制,尽管已经开门到了一大半,但程序中给定的时间已到,此时由于没有检测到门的开到位信号,电梯门将自动关闭。

网友K:
SO....

PLC加密对于维修真的是非常不方便。

明明可以监控程序,快速的找到问题的,

不过气缸报警一般都是Q点输出,然后延迟几秒钟感应器没用检测到就报警(还可能是 HOME位=OFF,WORK位=ON 2个条件同时满足才算OK,缺1个条件就报错)

网友D:
4个气缸动作行程一样,且机械允许1243动作
将3-4气缸控制线对调,如果3气缸不正常,4气缸正常~你懂问题出在哪里。
如果3气缸正常,4气缸不正常(还是动作1/3停),找机械维修。

还一种方式,掐表看4个气缸动作时间
~从文字描述看不出4个气缸是否应该动作行程(时间)一致,猜测应该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D:
磁性开关都调节,甚至连气缸都更换了都没有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D:
4个气缸是同等时间运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确实是这样的,难就难在这里

楼主:
回复 网友J:
没有看到程序,不知道逻辑是如何运行的。断电重启时,可以正常运行2分钟左右,接着又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气缸和磁性开关都更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些动作都做了,没有用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郁闷得很。我公司一条生产线卸料气缸动作忽然异常报警,然后产线停摆。该气缸共有4个配合运行,它们的动作是  平常都是关闭的。设备运行时动作流程是    1#气缸开启打开后关闭,在关闭时同时开始打开3#气缸;接着是3#关闭,在关闭的同时打开2#气缸;关闭2#的同时打开4#气缸;4#气缸关闭的同时打开1#气缸,以此类推。该控制系统时使用的西门子SIMART200DE PLC。开始思维是  有可能气缸插板卡住了,便对其查看检查,并未发现问题,接着又检查了气缸伸缩信号,都没有问题,结果只要一运行就是报警,报警信息 卸料气缸卡住,请检查机械结构。可是根据报警信息都没有发现问题。最后调节思路,回头向控制部分检查,发现输出模块输出点Q9.4程序并没有输出,而负载继电器运行指示灯却是正常开启的,检查发现是PLC输出点黏住了直接启动继电器,使其第四个气缸无法打开。因PLC加密无法查看,只能更换相同的新模块,谁知更换后,Q9.4正常了,可是故障还是存在,实在没招了咨询厂家,厂家答复还是气缸故障。可问题是气缸我们换了一个新气缸都还是出现故障,厂家也无语了,找不到原因了。不知道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只能发帖看看高手们了。
看到所有同行们的分析,非常感谢大家。该故障在这个故障出现后两天里,一直都是报警复位,然后休息半小时左右再生产,生产2小时左右有报警,就这样断断续续的生产,结果是在第三天时间居然离奇的正常了,到现在也没有出现问题。我们也是无语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郁闷得很。我公司一条生产线卸料气缸动作忽然异常报警,然后产线停摆。该气缸共有4个配合运行,它们的动作是  平常都是关闭的。设备运行时动作流程是    1#气缸开启打开后关闭,在关闭时同时开始打开3#气缸;接着是3#关闭,在关闭的同时打开2#气缸;关闭2#的同时打开4#气缸;4#气缸关闭的同时打开1#气缸,以此类推。该控制系统时使用的西门子SIMART200DE PLC。开始思维是  有可能气缸插板卡住了,便对其查看检查,并未发现问题,接着又检查了气缸伸缩信号,都没有问题,结果只要一运行就是报警,报警信息 卸料气缸卡住,请检查机械结构。可是根据报警信息都没有发现问题。最后调节思路,回头向控制部分检查,发现输出模块输出点Q9.4程序并没有输出,而负载继电器运行指示灯却是正常开启的,检查发现是PLC输出点黏住了直接启动继电器,使其第四个气缸无法打开。因PLC加密无法查看,只能更换相同的新模块,谁知更换后,Q9.4正常了,可是故障还是存在,实在没招了咨询厂家,厂家答复还是气缸故障。可问题是气缸我们换了一个新气缸都还是出现故障,厂家也无语了,找不到原因了。不知道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只能发帖看看高手们了。
看到所有同行们的分析,非常感谢大家。该故障在这个故障出现后两天里,一直都是报警复位,然后休息半小时左右再生产,生产2小时左右有报警,就这样断断续续的生产,结果是在第三天时间居然离奇的正常了,到现在也没有出现问题。我们也是无语了。
建议关注,先看下气缸是不是有导杆异常了,就是这段时间恢复但是过段时间还是会出现的

网友D:
既然4#气缸能工作一会儿后出现问题
找个能记录其工作的器件(比如PLC),记录它工作过程,直到出现故障,查看记录,如果每次控制时间都近似,出现问题时时间明显缩短(工作1/3行程),找厂家来解决~或破解程序。
如果记录的时间超出正常工作时间,找机械维修,也可能是气压变低~通过观察能发现。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的  只能暂时关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只能关注一下,以观后效了

网友D:
这设备用多久了?
24楼的回复,疑似程序作怪~先排查机械,气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设备使用了10个月的样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设备使用了10个月的样子
找厂家解决~还没过保,除非贵厂没按合约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