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01):
外修一台步进,方向脉冲控制,去之前。位置数据为******,步进手动、自动均无法运行。后检查原因为脉冲、方向线断一根。修复后步进工作正常。修复后据工人讲运行位置发生变化。原来310mm即可。现在要调到380cm。不知为何?请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细分调错了,就是SW5678这四个拨码开关的组合

网友B:
核对下SW5-8的位置

网友C:
程序里限位写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细分调错了,就是SW5678这四个拨码开关的组合
谢谢,我也怀疑过,但工人说没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里限位写死了
谢谢!原点是一个NPN接近开关,但工人说也没动过

网友D:
先仔细查看原点开关有没有动过,其检测对象也要仔细查看
再确认没有动过迹象,记下驱动器dip开关位置
对照说明书,试着改变有关开关组合,一个能调回来~程序没有动过情况

网友E:
修复后据工人讲运行位置发生变化。原来310mm即可。现在要调到380cm。

1,确定回原点正常,(停的位置是0点,找工人确定机械位置,看触摸屏上显示的位置)
2,确定运动方向正确,正反向OK。

3,如果上面不能解决,
3.1,机械位置打个标记,
3.2,触摸屏定位100mm
3.3,对比3.1的位置,观察相差多少。

3.4,排除机械原因(例如轴打滑,步进电机卡死、速度太快丢步),最后考虑调整驱动器细分。

PS:
原来310mm即可。现在要调到380cm;也就是 目前细分跑不够,你现在是500细分,你可以调整成400

按照比例:
310/380=0.8157
400/500=0.8,好像差不多,可以试试

记得拍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复后据工人讲运行位置发生变化。原来310mm即可。现在要调到380cm。

1,确定回原点正常,(停的位置是0点,找工人确定机械位置,看触摸屏上显示的位置)
2,确定运动方向正确,正反向OK。

3,如果上面不能解决,
3.1,机械位置打个标记,
3.2,触摸屏定位100mm
3.3,对比3.1的位置,观察相差多少。

3.4,排除机械原因(例如轴打滑,步进电机卡死、速度太快丢步),最后考虑调整驱动器细分。

PS:
原来310mm即可。现在要调到380cm;也就是 目前细分跑不够,你现在是500细分,你可以调整成400

按照比例:
310/380=0.8157
400/500=0.8,好像差不多,可以试试

记得拍照呀。
说的很详细,很全面。赞一个

网友F:
可以用就行,数值多少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