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01):
ABB510,现场装装在柜体里面,温度不高,经常在待机不工作时报过热,拆回家试了好多遍都没出现过热,是干扰吗?想不懂,请教一下大师们。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柜子里面的温度出不去,是真的里面温度高了呢?用热成像看下有没有温度集中的位置,或者温度真的高

网友B:
数据初始化,然后再重新设置你的数据吧,不用迷信名牌,名牌也是会出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场温度不高的,柜子基本只有变频器这一个大一点的发热源,也没运行,都是待机时报的。

网友C:
误报温度高,那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D(2024-06-19):
可能是温度传感器坏了、接触不良、或40P排线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