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上黑色的东西是什么?

楼主(2024-04-01):
学c,c++,c++buider。

网友A:
磁性开关

网友B:
磁性开关,检测活塞环位置的,这个比较高级点,应该是三线的吧和接近开关类似,普通就两线一个灯

网友C:
还整挺高级,费斯托的。其实可以直接把型号拍照下来百度有的

网友D:
https://www.festo.com.cn/cn/zh/a/8050121/?q=SDAP-MHS%7E%3AsortByCoreRangeAndSp2020

网友E:
磁性开关,接近磁铁就感应输出;

楼主:
应该是YXBK版所说的,因为电箱里还有模拟量模块。

网友F:
还模拟量的,高级,收下了。

网友G:
4-20ma输出 这个可以测距吗

网友H:
还有模拟量的,真高级。我们这都是开关量的。

网友I:
汽缸有电子尺的,但国产的非常少,进口的会有,几十年前进口的生产线就有,但那是单纯的电子尺,不是电流型的
现在我做的生产线上张力摆臂上的电子尺是外挂的,汽缸是用低摩擦缸,也有为了降低成本用普通缸的

网友J:
居然还是模拟量输出的。

网友K:
嗯,气缸上多数用的是开关量的,大神们有没有液压油缸上用的类似这种位置传感器啊?

网友L:
价格挺贵的,SMC也有类似的。

网友M:
带模拟量的还真是第一次看到,见到的基本都是开关量的。

网友N:
这个磁性开关比较高级~~ 一般都是很小的塞在槽里的!

网友O:
磁控开关一般都是开关量的,模拟量的比较少见。

网友P:
第一次看到有模拟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