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01):
施工时,看到是3相380VAC电源线进充电桩。
可是,3相380VAC,即使全桥整流,也就是530VDC左右嘛。。。变频器维修人员都知道的!哪来的690VDC?
难道充电桩里面还装有高于380VAC的70KVA三相变压器?
但看充电桩的体积,应该装不下吧!
难道用倍压整流?
倍压整流不会有那么大的电流嘛!
有懂得的专家讲讲。。。

网友A:
Vienna pfc 都是这种拓扑,细节有差距

楼主:
也许是DC- DC升压?

网友B:
供参考,大概和图上电路差不多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参考,大概和图上电路差不多少吧。

拓扑结构。基本上是电源AC——DC(整流)——DC/DC (开关升压)——AC(逆变)——升压(开关变压器)——DC(整流)。
明白了。

网友C:
电源电压变换啊,这个不是难事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你没明白!TI有关于Vienna PFC的文档,写的通俗易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你没明白!TI有关于Vienna PFC的文档,写的通俗易懂!
百度了一下,果然不那么简单!
似乎有三相功率因数控制(PFC)的意思?
过去听说某些电脑主板供电,用“三相”电源。可能也是这个概念?

网友D:
国电充电桩最大可以输出800V的,

网友E:
PFC后DC-DC

网友F:
主动式功率因数校正电路会升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