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细线的传感器

楼主(2024-04-03):
请教各位大佬,有什么传感器可以检测线材的吗?线材不规则,扁平状,会扭曲,最细的情况不到1mm。需要防水。之前有看到一种断纱传感器,但是检测的范围太小,又不太懂其具体的原理,有了解的大佬也教教我。

网友A:
不知你要检测什么,15年时我们公司有种很细的纱线需要检测断纱停机,就是线断了后会自动落下来,在落下来的这一下通过光电开关检测

最后是基恩士的激光传感器才搞定,好像是4500一个

网友B:
检测形状,直径,还是断落?
检测断落用机械的成本最低,响应没有电子的快

网友C:
断纱传感器,有红外对射和压电陶瓷2种。

网友D:
断纱检测传感器和常见
但楼主要检测的线是什么目的不清楚,如果你是检测线有没有可以考虑金属检测,进口的的国的价格很贵,你可以考虑国产的印染行业的布里面的金属检测,整套价格就几千块,那个精度只要你是一个针经过都可以报警,这个我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