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03):
【控制要求】
用一个按键控制程序动作单步运行,也就是按一次按键,动作一次,再按
一下按键,再动作一次。
如控制两个气缸单步运行,第一次按键,气缸1推出;第二次按键,气缸2
推出;第三次按键,气缸1缩回;第四次按键,气缸2缩回。
注:该功能设计,便于检查每一个动作的运行情况。
【动作分析】
直接用输入开关(不带锁开关)控制可选X0作为按键开关,若在触摸屏上
操作可用辅助标志M0作为按键开关。
①按键用输入X0控制。第一次按下开关,就是添加等待输入X0通,开关是
不带锁的,松开后就相当于等待输入X0断,再触发气缸1推出,添加触发输出Y1
(气缸1推出)通的指令;然后再等待输入X0通,再等待输入X0断开,添加触发
输出Y2(气缸2推出)通的指令。接着再添加等待输入X0通,再等待输入X0断,
触发Y1断(气缸1缩回);然后添加等待输入X0通,再等待输入X0断,触发Y2断
(气缸2缩回)。
②按键辅助标志M0控制。添加等待辅助M0通,M0通了之后需要自动触发M0
断开,添加触发辅助M0断,再触发气缸1推出,添加触发输出Y1(气缸1推出)通
的指令;然后继续添加等待辅助M0通,触发辅助M0断,再触发气缸2推出;添加
等待辅助M0通,触发辅助M0断,再触发气缸1缩回,触发输出Y1断;添加等待辅
助M0通,触发辅助M0断,再触发气缸2缩回,触发输出Y2断。
【控制流程图】
根据控制要求,一个动作就是一条指令,画出相应的控制流程图。
【修改别名】
在软件别名处,对动作需要用到的端口进行别名修改:
输入端别名修改:X0:开关。
辅助标志别名修改:M0:按键开关。
输出端别名修改:Y1:电机1、Y2:电机2。

【程序编辑】
在时序0环编辑开关为X0控制的动作程序:按下一次开关的动作包含两个步骤,
先是开关通,有信号给入,再是开关断开,所以每一个输出动作的前面都是添加等
待输入通,再等待输入断。
在时序1环编辑开关为M0控制的动作程序,可在触摸屏上实现单步操作:跟用
X0开关控制的程序设置是一样的,只是将X0改成M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