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03):
第一次用这个权限功能,参照教学视频做了出来。其中“操作员”权限输入密码后可以操作,但输入“技术员”密码后不能操作相应权限的画面。挺简单的一个功能,怎么做就是不行,不知道卡在哪里了

网友A:
最好把程序截图或者传上来看看

楼主:
好像知道错哪里了,可能是对应错了

这2个图的“1”这些序号要对应上,这个“0”岂不是就没用了。我再继续测试下

网友B:
这个你直接设置控件的操作权限就行

网友C:
威纶通低端屏 权限登录不是很方便,不知道高端是不是好一些。

我用的MT8012IP,还要自己写脚本用起来感觉才顺畅一些。

网友A:
用户编号应该是LW9219,就是在LW9219是1时对应密码111,是2时对应密码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