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04):
(无正文)

楼主:
感觉是一种软启动电路

网友A:
LEB前沿消隐

楼主:
这个二极管连接3和6脚是什么作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图纸有错误,上面器件是被短路的,到3脚应该是低电平不检测过流,但好像没必要。

楼主: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B:
有数位朋友问我问题,有时不能及时做答,真是抱歉。
第一个电路中的三极管电路,起到前沿消隐的作用,多比较认同这种看法。第二个图中的二极管,据实际测绘就是这种构成啊,当然我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测绘正确。但让我做出原理分析,我也拿不出确定的作案来,有时解不通,也难免怀疑自己会不会画错。
再者,能画出电路图来,也不见得对所有原理就已经通透,实话说,有些电路的机理我也没有十分的把握能拿得准。一个人的精力和能力,实在是有限得很,六十岁以后,愈是有刻骨的感受。所以有些电路的作用,只能暂时存疑,然后慢慢地来解透吧。
因而,请谅解,友友们的提问,允许我迟一点做答,或者是暂时不能做出回答吧。

楼主:
好的谢谢咸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