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使用信捷触摸屏 辅助继电器怎么没有反应 谢谢

楼主(2024-04-05):
使用中达优控触摸屏,
只要选好辅助继电器编号,
控制三菱PLC很简单,
怎么信捷就不行呢?
看不到哪里还有需要设置的地方。
文件 系统设置 设备 信捷 XC系列。
另外还有按键属性设置,ON和OFF状态显示,
也比较绕,找不到OFF状态图片。
按下去只会显示ON,仅仅是亮度不同而已。

网友A:
应该是没有通讯上吧!

网友B:
具体哪里不行,如果想用M控制Y的话,这在PLC里面是要写程序的

楼主:
触摸屏按键 m50
PLC
LD m50 OUT Y10
用线短接X0---X7
触摸屏和PLC都有指示

网友C:
仔细对照一下协议,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两种协议通讯线是不同的,如果你用的还是同一条线,那么实际上是通讯错误的。

楼主:
差不多找出来了
PLC程序是读的人家的程序
有这样两条指令
编程还在练习之中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