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80-SERIALISOL 用于modbus通讯,通讯不稳定

楼主(2024-04-05):
前几天,用2080-LC50-48QWB PLC 外插2080-SERIALISOL 读汇川高压变频器,偶尔能读到数据,好像一直报错;今天自己搭了一组试验模块,通过485串口以及modscan32调试工具,很稳定读到多功能电表数据;但是接到PLC上,还是偶尔读到一下,改变地址后也能读到一下,现在再想试试,又读不到了,我将图片都拍下来,相关数据,配置如图。请专家能指导一下,分析判断可能存在错误的地方。

网友A:
你用电脑测试2080呢?或者监控2080的报文?

网友B:
变频器启动后,再并一路串口到电脑监控,读下报文,看正常不,变频器有干扰的情况下,报文会出乱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检测2080的报文,串接在里面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检测2080的报文,串接在里面吗
有串口监听软件的,用一个USB转485接到PLC和设备的485上,电脑打开串口调试助手,也能观察到PLC发出的数据和设备返回的数据。

楼主:
目前串口数据的确读上来了,但是仍存在问题,请专家们再看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
数据上来了,但是plc收到的仪表回讯少站点号01

楼主:
我咨询相关专家,修改帧间时间,就出现上述结果。但是我又将帧间时间延长,又出现另一个数据,见时间戳

楼主:
回复 楼主:
少一个数据

楼主:
通过串口检测,仪表反馈完整数据,但PLC数据不更新,出错信息还报55

楼主:
现在感觉是plc的数据寄存器没有接收或者没有处理仪表发过来的数据,可能还是plc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