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整流模块触发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24-04-05):
给可控硅3脚和4脚加1.5伏电压,可控硅可以触发,风机转,但是把3和4脚电压断开,可控硅保持不住,风机不转,可控一但导通,断开触发电压不是也可以保持导通的吗,

网友A:
看看你的模块外壳上的图

楼主:
图看了,触发是可以触发,断开触发电压保持不住

网友B:
可控硅一但导通,断开触发电压也可以保持导通的前提是负载的工作电流应大于可控硅的维持电流。

网友C:
对于交流可控硅,工作在交流电场合时,每次有效触发后,只能保证在当前的正弦周期内导通,断开触发电压信号后,下个正弦周期到来时,就不会再导通。因此,如果想让可控硅持续导通工作,只能一直施加触发电压信号,以保证每个正弦周期都是有效触发的状态;如果是直流电的场合,用的是直流可控硅,一但触发后,就会持续导通,除非你断开电源,或者在触发引脚上加反向电压,才会截止。
PS:建议多看一下基础理论。

网友D:
5楼和6楼回答完美正确!

网友E:
可能是因为电机的电流太小,不足以维持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