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x works3 怎么使用FBD项目

楼主(2024-04-05):
在gx works2 中 结构化里面 键盘输入 LD M0 软元件就会出来 ,但是在gx works3 如下图 只是出来一个变量标签 不喜欢用快捷键 官方帮助文档也没有写 在gx3中怎么通过命令输入软元件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gx works2 中 结构化里面 键盘输入 LD M0 软元件就会出来 ,但是在gx works3 如下图 只是出来一个变量标签 不喜欢用快捷键 官方帮助文档也没有写 在gx3中怎么通过命令输入软元件呢
请直接输入地址,无需输入指令,例如GX Works2中的LD M0,在GX Works3中直接输入M0回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升沿和下降沿怎么输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升沿和下降沿怎么输入呢
快捷键Shift+F7和Shift+F8

网友B:
FBD指令德国人爱用,中国人很少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