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06):
PT1上正下负时通过VD4,R105和C42到达N端整流,那么下正上负时又是怎么整流的?还有CN4接到哪里?还是这个驱动电路原理没看明白,烦请大佬讲一讲,谢谢

楼主:
补上图片

网友A:
不整流啊,没有一定要整流,效率低一点。CN插头当然去IGBT

网友B:
PT1上正下负时,N2上端通过VD4、R105和C42 C47  R107到达N2下端,完成整流滤波,在C42和C47上建立起直流电压,作为驱动对管TR9和TR15的工作电源,下正上负时,VD4加反向电压,截止了,电路处于断路状态。在图中N(-)和C42的正极之间似乎还应该有一个电阻,这个电阻和VD11-1  VD11-2构成-8V的电源,在TR15导通时,为IGBT提供-8V的关断电压。CN4的3和12脚,分别去了IGBT的栅极和射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1上正下负时,N2上端通过VD4、R105和C42 C47  R107到达N2下端,完成整流滤波,在C42和C47上建立起直流电压,作为驱动对管TR9和TR15的工作电源,下正上负时,VD4加反向电压,截止了,电路处于断路状态。在图中N(-)和C42的正极之间似乎还应该有一个电阻,这个电阻和VD11-1  VD11-2构成-8V的电源,在TR15导通时,为IGBT提供-8V的关断电压。CN4的3和12脚,分别去了IGBT的栅极和射极。
感谢回复,大佬厉害,大佬威武
开始我都以为上正下负时是通过C42后直接到N-去的,并没有经过C47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电阻画在参考地了,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的确少了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