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06):
有很多无顺序的控制动作,只要满足条件就能触发,类似于这样的控制,
可以用到组合逻辑编程,比如一个开关通,就会触发输出通;开关断,就会触
发输出断。这样的案例就需要用到组合逻辑的基础指令,触发输出的线网模式。
【控制要求】
一个开关X0通,就会触发Y0通;开关X0断,就会触发Y0断。Y0只根据开关X0的通
断变化。
【动作分析】
按下开关就是一个检测输入X0的过程(检测输入为组长),触发Y0通,在Y0的属性
中选择线网模式。
【控制流程图】
按照动作分析,每一个动作就是一个指令,每个指令用流程图的方式连接起来。
【程序编辑】
在组合帧中,添加输入检测X0通,触发输出Y0通,在输出指令的属性编辑栏中,
选择线网模式。
线网模式选择:
线网模式,顾名思义就是跟前面的条件绑定在一起,一条线上,前面的条件
满足,后面的指令动作。即X0通时,Y0通;X0断时,Y0断。Y0的动作只跟X0有
关系。在触摸屏上实现在线模拟时,对于输出端口,可直接在触摸屏上触发,但
是在X0通状态的前提下,Y0通,由于线网模式,即便是手动触发Y0断也不能实现。
【程序调试】
当所有的程序编辑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将程序通过串口下发至PLC中,组合
逻辑程序调试可以用触摸屏软件在线模拟,监控输入输出和计数器、定时器的变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