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变频器

楼主(2024-04-07):
各位老师:ACS510变频器可以使用220电源查看所有参数吗?如果可以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弄个220转380就可以了,220还真的没有试过,应该也会有显示,显示了的话肯定会报电压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

网友B:
工厂没有380的电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