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07):
该F930工程文件打开后,系统环境设置中只有900系列的选项,没有1000系列的,无法设置;
但我的另一个F940屏的工程文件打开后可以设置成1000系列的,有这些选项
请教大神们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试了一下,可以

楼主:
我的GOT  2000软件转换时提示自动启动GOT 1000软件,但提示没有安装GOT  1000软件,明明安装了的
手动打开GOT  1000软件,打开这个F930的GD文件时又提示说该工程文件是用什么FX  软件编辑的

网友B:
gt2000软件打开转换试试,  感觉100%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最后找到的方法转换成gt1030的工程文件后发现有些部件都丢失了,有些部件的地址都没有了,这样转换后的工程文件还得重新制作部件及定义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