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给位老师帮忙看看

楼主(2024-04-07):
我在工厂维修电工。plc一点不懂想自学,现在厂里有三菱3u和5u还有一个台达的和韩国ls的plc。我现在是从3u还是5u学好一点。还想买个二手笔记本老师帮忙看看配置够用么,最好能运行西门子1200的

网友A:
我现在是从3u还是5u学好一点。
3U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工厂维修电工。plc一点不懂想自学,现在厂里有三菱3u和5u还有一个台达的和韩国ls的plc。我现在是从3u还是5u学好一点。还想买个二手笔记本老师帮忙看看配置够用么,最好能运行西门子1200的
直接上5U吧,毕竟以后标签式编程是趋势,包括1200也是。
至于这个笔记本,如果你的时间不是那么值钱的话够用了,否则你还是内存以及屏幕大小在上上吧。

网友C:
8代i5低压U,你可以装个博图V14玩1200,内存建议加到16G DDR4也不贵。
单纯玩三菱,什么都不用换,直接怼。

网友D:
这个搞1200的估计不行。

网友E:
三菱的会了,韩国的LS的也基本差不多,我刚刚在改造一条产线全是LS的PLC,追加了伺服轴,不过也花了点功夫

网友F:
三菱就从3U开始吧
这个配置的笔记本估计你打开个博图都,呵呵
做维护,你可以不用非常熟练编程,但外围你就必须要非常清楚,就算坏了PLC你知道怎么判断就可以,3U坏的最多的是电源板和IO卡,这些可以自己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