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用驱动电机

楼主(2024-04-08):
没想到这么简单,电机直接带个齿轮,然后小齿带大齿就好了

另外以前一直以为内燃机车是发动机直接带的,原理发动机是带发电机,然后发电机带电机

网友A:
这个视频外皮也看了,早期我也以为是内燃机直接驱动变速箱再把动力传输到车轮上,后期了解是操控不方便,还是使用电力驱动比较稳定,这样就使用了发电机。

网友B:
如果动车搞个小核电的。是不是不受影响了。

网友C:
变速箱比较困难, 不如电好控.

网友D:
很多东西,没研究前就会觉得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东西,没研究前就会觉得复杂

确实,主要没想到就是这么简单的齿轮传动

网友E:
内燃机车就是相当于现在BYD的周发动机发电,从控制电源来调控电动机的转矩和转速,省去了变速机构

网友F:
内燃机型号就是ND,是通过柴油机发电带电机驱动的。。

网友G:
涨知识了

网友H:
另外以前一直以为内燃机车是发动机直接带的  我也一直这么认为的  学习了

网友I:
这也是头次见识,也明白了现在插电车的原理。应该跟这个相同

网友J:
意思就是放大版的电动车。

网友K:
齿轮如如向润滑?

网友L(2024-09-29):
学习了,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