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08):
       客户现场使用一款温控仪,支持协议只有ModbusRTU,需求是想要1500PLC来读取这块温控仪仪表,其中使用以太网协议与温控仪通讯,那么中间就加入了我们一款ModbusTCP/ModbusRTU协议转换器,但是由于是1500PLC走ModbusTCP通讯,需要在程序里加一段ModbusTCP Client程序,由于是初次使用,调试时还遇到了一个小问题,这里和大家分享下。
       下面是客户写的原程序(已经更改正确):
发现问题:CONNECT引脚参数填错了,没有直接指向对应DB块里面的第一个起始地址,这里一定要指向定义连接DB块的起始地址,要不就相当于没有建立连接,不会生效。

楼主:
        如果想通过以太网的方式读取现场485仪表的数据,同时还有2个网口设备需要连到同一个网络中方案推荐:硬件选用大连德嘉的ModbusTCP/ModbusRTU-四口协议转换器,用于将带有ModbusRTU协议的485仪表转成ModbusTCP协议,与上位机连接通讯,同时由于该转换器本身自带4个网口,剩余的网门可以用于连接另外2个网口设备,还起到普通交换机的作用

楼主:
       该转换器能够不用编程(透传)只要设置IP地址就可以与S7-1200/1500通过网线相连,它的另一侧是Modbus485(ModbusRTU协议)电气接口能够连接多个 Modbus从站设备,在ModbusTCP/ModbusRTU内部中,有命令循环池,它将S7-1200/1500中发送的ModbusTCP取数命令放置到命命令循环池中,该命令循环池不断的将ModbusTCP命令转换成Modbus485(RTU)命令发送给Modbus从站设备(仪表),不断的循环发送命令并接收从站数据,这样当S7-1200/1500PLC在发送同样的取数命令时就可以立即无等待的得到现场仪表的返回数据值,它充分保证了ModbusTCP命令的无延迟响应,这在通讯领域是尤其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