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为什么这个电磁调速电机的测速电机只接了两个线?(20240408)

楼主(2024-04-08):
(无正文)

网友A:
第一与第二的端子是不是短接的

网友B:
至少应该4根线,励磁2根,发电测速2根,某些品牌还有热保护2根,以及直流制动2根。

网友C:
这种没用过,我们在用的测速三根线,励磁的二根线…

网友D:
部分的台湾机就是两条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种没用过,我们在用的测速三根线,励磁的二根线…
对,台湾的调速电机,就是两根线的测速

网友F:
我接触的都是励磁2根,信号2根。

网友G:
同用的都是励磁2根线,发电机三根线

网友H:
用过3根线的。

网友I:
现在取代的都是变频电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