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谁知道这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2024-04-08):
今天维修一台冲床,用的是这个牌子的变频器,多方查询,找不到具体品牌,随无法确认这个故障是什么原因,上电以后是正常的,走一到两个冲程后变频器就会报这个故障,测量电压时正常的,启动后输入、输出电压都是超1000V,隔壁配电柜电压也会到600-900V,远端进线空开电压在400V左右,现在想确认变频器品牌和故障代码的含义,现在无说明书,侧面无铭牌,无法确认品牌型号,唯一能看到的信息都这里了

网友A:
这变频器直接换啦,就两根线,估计就是启动线。

网友B:
应该是贴牌,看面板像艾克特,找艾克特说明书看参数一不一样

网友C:
卓越,这些基本是没手册的,你看看外壳上有没有二维码,有的话扫描一下就有链接有使用手册
冲床的话,估计你这个是报过流

网友D:
也有可能是制动电路,仅供参考

网友E:
确认以下机械是否正常,有可能变频器没问题,是机械引起的?

网友F:
应该是艾克特的!07是恒速过压!你个冲床怎么也得搞个制动单元吧!

楼主:
很费解啊,放了两天没管,结果调至45HZ运转正常,随调至50HZ尝试也没问题,现在正常生产中

网友C:
冲床有必要搞个变频去调速么,到电池厂,看到的冲床都是没有调速哦,难道这个变频是当作软启动来用么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冲床使用变频器是为了更好的调节设备的加工速度,控制设备效能吧

网友G:
就问一下,带的电机是不是直流同步,如果是,可以考虑是不是众辰。或者打开看驱动板,查看物料编号,可能有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