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08):
目前我看工业应用中,漫反射的光电基本都可以满足的,不用反光板,不用双头对射,故障率还低,现在不是很清楚,什么场合必须用反光板光电,什么场合必须用对射光电呢?大家做工程多,帮这说下吧。谢谢

网友A:
反射板和对射光电比漫反射准确的的多吧 至少不会遗漏 我们公司有的产品是黑面,普通反射式的光电就检测不出来表情 还有漫反射光电遇到产品有不反光的点和条,就会多计数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说看使用的环境与条件吧,比如在一个流水线的箱体内检测一个比较小的工件那就对射才行

网友C:
看环境,工件等因素
比如工件是凸凹不平的,用慢反射的就会怀疑大脑是不是进水了
透明的薄膜同样不能用对射,慢反射,要在反光板式里找适合的or数字式光电(慢反射也行了)

网友D:
距离有关,半米内你漫反射可以,2米的你还能用?

网友E:
漫反射的小距离可以,大距离误动作多,你敢用?
对射的主要用于长距离,比如2000mm,用于保护检测,起到简易光栅作用
太多,建议看看手册

网友F:
感觉反光板不太好用,我一般反射,对射用的比较多,对射最可靠

网友G:
从距离和可靠性考虑,对射的最可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距离有关,半米内你漫反射可以,2米的你还能用?
可以看看立体车库车位有无车的检测

楼主:
车间有德国进口的机器,是检测托盘上物料的,都是用的反光板式的劳易测光电,因为机架晃动,反光板经常移位,需要反复对光束,故障率高。目前改为光波2米可调的欧姆龙漫反射光电,取消反光板,工作也正常,故障率低,不懂的就是,为什么德国设备非要用反光板的呢?

网友H:
这个跟检测的物体颜色和反光度有关,以现场实用为准.

网友C:
回复 楼主:
被检物是不是反光率很高的光亮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托盘产品,套了塑料膜。但是欧姆龙的漫反射没有问题测试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和设计选型的技术水平有关,不要太过迷信洋人

网友I:
漫反射用着用着检测距离就变了,反光板和对射就没有遇到过

网友J:
这个要看具体的现场情况,3种都用过。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一托盘产品,套了塑料膜。但是欧姆龙的漫反射没有问题测试
漫反射没问题,但是测试一下在生产厂区的时候,会不会收到灯光的影响。之前一套案例,用了漫反射,结果现场有CCD补光灯,三不五时就有问题,后来改的对射。

网友C:
回复 网友K:
频谱对上,角度“合适”对射也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