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开关为啥有两个拉环?

楼主(2024-04-08):
应该是某种户外高压断路器吧,傻傻分不清。有分闸合闸拉环,中间的拉环是干啥的?以前遇到只有有一个拉环(分闸和合闸)。谢谢

网友A:
手动储能用的

网友B:
右边箭头的那个是蓄能用的,小电流的不用蓄能,所以没有

网友C:
分断和储能用的

网友D:
那是手动储能,要拉好多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是手动储能,要拉好多下。
一看就是练过。

网友F:
嗯,手动储能,要拉动多次。。储能完成后会有一下声音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手动储能,要拉动多次。。储能完成后会有一下声音提示。。
谢谢,如果脱扣后是不是合不上闸?需要手动储能(拉几下)。才能合闸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手动储能,要拉动多次。。储能完成后会有一下声音提示。。
谢谢,如果脱扣后是不是合不上闸?需要手动储能(拉几下)。才能合闸
是了,储能不到位的话合不上闸的。